三运放带通滤波器

楼主(2007-02-10):
这个电路是三运放带通滤波器的电路图,E1为高通输出端,E2为低通输出端,E3为带通输出端,现在只知道截止频率为200HZ,要求其电路的参数,电阻和电容的数值!!

楼主:

哪位大哥大姐帮一下忙啊,怎么计算这些参数啊!!

网友A:
你去下个FILTERLAB自己设计吧

按你的要求参数有无数种。。。

网友B:
看看TL084的datasheet里面有用TL084做滤波器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