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量输入干接点的有效距离为什么通常不超过500m?

楼主(2007-02-12):
(无正文)

网友A:
开关量输入干接点的调理电路一般是采用光耦;

我认为可以超出500m,但是最好是使用24V这样的电压,以抵消线路压降!

楼主:
我看研华做的开关量模块干接点都不超过500m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线缆阻抗的缘故

网友A:
你可以自己算一下:

打开光耦一般要5mA以上;
I=(V-V0)/(R1+R2)
R1=光耦限流电阻
R2=线缆阻抗
V:光耦发光管的供电电压
V0:光耦压降

500m不同粗细的电缆当然电阻也不一样的~~~~~~~~~~~~

网友B:
完全可以超过500m

是否可以可靠传输信号,取决于电源电压、线路状态、接收方式等等很多因素。各种因素都很好,传输距离就可以相当远,否则就很近,不能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