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FET问题

楼主(2007-02-12):
请问NMOSFET 栅极高频震荡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网友A:
没有“NMOSFET 栅极高频震荡”这回事

振荡必是由反馈产生,单独一个栅极不可能产生振荡。
MOSFET管电路比较容易产生振荡,那是因为MOSFET管高频特性很好,增益比较高,电路设计不好或布局不合适,电路中寄生参数就会使MOSFET管电路产生振荡。

网友B:
电路的杂散电感电容参数

只要电路阶数≥2,在高速输入信号作用下就可能产生振荡,其实应该说过冲,如果线路很长,还可能是反射
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串联小电阻,但这样会降低速度

注意振荡不是“震荡”,好多人犯这种初级错误

网友C:
振荡不是“震荡?

在大陸說振荡,香港,台灣,日本都說震荡

网友D:
这个NMOS搞搞还挺有意思的。

IR的那几篇看透了,就差不多了。

网友E(2007-12-29):
最近应用的一个MOSFET会击穿

default : 最近应用的一个MOSFET会击穿。

这个NMOS搞搞还挺有意思的。

IR的那几篇看透了,就差不多了。

能否贴个链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