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A的电流测量,要求能精确到1mA,并且隔离电压大于1KV...

楼主(2007-02-27):
查了一下资料,发现只有磁敏电流传感器能做到。。。。
但不知道能否做到能精确到1mA,烦请各位朋友提供宝贵意见,多谢大家!!

网友A:
用高精度电阻采样再进行AD即可

精度由AD决定。

楼主:
电阻采样,隔离怎么办?

用电阻采样做不到隔离呀,我们采样电流部分有可能是380VAC或者24VDC,所以隔离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A:
隔离可在中间进行

前级用缓冲放大器,然后进行VF变换后用光藕隔离即可,如果分档位(可自动进行)测量,这样线性区不大,也可用线性光藕进行隔离,比较简单。

网友A:
或者换个思路

前级包括AD、MCU等整体“浮地”即可,而对外接口、人机界面等进行隔离即可,这样安全不会有隐患。

网友A:
另外注意

不能通过电源构成回路,故供电要采用全隔离结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你这样做当然可以,只不过这个检测部分只是我产品中很小的一个方面,不适宜另外再单独用CPU来采样了,因为空间有限呀。。。。。

我现在最想得到一种能直接测量的传感器的方式,要求体积小,外围简单,不需要增加一个完整的系统,就能搞定。。。。。。

测量范围能到0~500mA都OK,关键是能精度能到1mA。。。

网友A:
交流可用互感器,但直流不好办

关键是这么大范围下的精度问题。

楼主:
是呀,的确有点麻烦

为了这个,我考虑过线性光耦、电流/电压传感器、磁阻电流传感器,各有优缺点,关键是需要隔离,就很难办了;不需要隔离的话,问题就简单多了。。。。。。再次谢谢版主的热心!!!

网友B:
直流可以用磁平衡

设计好的话千分之一的精度没问题

楼主:
再次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

TO xwj:请问你用过磁平衡测量吗?可以给我借鉴一下吗?谢谢

楼主:
新 的想法!!

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光耦器件,类似于线性光耦,但不需要反馈部分也不需要外加电压,这样直接产生对应的输出电压。。。。

有这样的器件吗?

网友C:
霍尔器件,交直流都行,也隔离,但精度可能有点问题

网友D:
我们可以做,其实就是一个0.1%精度的仪表

你是那里的,可以联系我.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热心的朋友

现在范围缩小为0~100mA,精确到1mA;如果不考虑隔离,这个项目是很简单的。霍尔器件检测对于100mA以上的交直流没有什么问题;0~10mA也可以采用普通的线性光耦来实现;剩下的就是10mA~100mA之间如何准确测量的问题。。。

所以还是向各位大侠请教0~100mA范围内有什么器件能准确测量,要求隔离至少大于1KV,精度到1mA.......

网友E(2009-09-29):
根据我的了解最好用霍尔传感器(电流)

网友F:
用光耦隔离.一点不难.

网友G(2011-09-03):
我觉得你可以把电源隔离,

网友H:
我觉得chunyang 5楼是很好的方法

网友I:
表达要清楚,估计你要的是非接触检测,而不是1KV隔离,要不春阳的方法显然是满足你的要求的。如果他不说怎么实现,给个黑盒子给你,就输入输出几个端子,满足你所有的条件,你也许就心满意足地买回去了。。

网友J:
AD7400--------------------16位隔离AD转换器。

网友K:
INA110 共模电压1000V,精度可到万分之一,FET输入,你的动态范围太大,AD的精度不能低于14位,参考电源的纹波也要足够小才行。这样玩的话价格也不菲,INA110大概要到50~60元.成本不关心的话,你可以考虑两套电路并行,一路小倍率,一路大倍率,做好保护同时采集。
如果你对小量程范围误差不计较的话,霍尔传感器、线性光耦都可以考虑。

网友L:
别用线性光耦,这个东西不可能做到0.1%精度.
要求隔离1kV,不知道这个1kv隔离是针对哪两个部分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