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谐振回路怎么不能选频啊?有图!!!

楼主(2007-02-27):
我做了个LC并联谐振回路,谐振频率35MHz,如图左,用频谱仪扫两端显示35Mhz处有一个下陷,说明该频率阻抗最大吧?然后我把该电路放入右边电路中,左端输入正弦信号,在右端用频谱仪观察,却观察不到谐振回路的选频效果,任何信号都可以通过,而不是像我预想那样,35M信号在谐振回路上产生电压最大而把35M信号选出。请问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在线等!有没有牛人指点一下啊,多谢了!

网友A:
50欧阻值太小啦!

楼主:
不要50欧的电阻行不行?或者阻值如何选?

网友B:
不要更不行了。改大些试试.

楼主:
!

按照我计算的值,选用电感0.2uH,电容100pF,在谐振时阻抗应该是46Q,Q值一般3、40吧。那个50欧的电阻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啊?阻抗匹配?耦合电容前一级输出阻抗如果是1.5K,那么这个电阻还要不要?具体选择的根据是什么啊?

网友C:
顶贴公司,不收钱,只顶贴

网友D:
用PROTEUS仿真看看……

对于100PF来说,0.2UH似乎太小了……

呵呵,如果是100uh应该就能振起来了……

网友E:
如果信号源内阻不够大,只用无源LC谐振回路选频是不行的

该电路能够“吃掉”的非谐振频率的能力有限,最多只是改变部分频谱分量而已,而且跟Q值有关,要用无源谐振电路选频的话,很多情况下得用多级,最佳办法是用有源的谐振放大器进行选频,将普通晶体管共射放大器的集电极负载换成LC谐振回路即可。

楼主:
100uh的电感?是不是太大了?我是自己手绕的,绕不了那么大的啊。要选到谐振频率35MHz,一般L和C怎么选才有可能?

楼主:
该电路能够“吃掉”的非谐振频率的能力有限,最多只是改变部分频谱分量而已,而且跟Q值有关,要用无源谐振电路选频的话,很多情况下得用多级,最佳办法是用有源的谐振放大器进行选频,将普通晶体管共射放大器的集电极负载换成LC谐振回路即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前一级输出阻抗1.5K

如果用晶体管,好像是反向输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