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谈谈电力仪表做过那些性能测试后不能用于正常生产

楼主(2007-02-27):
有些性能测试,如6KV冲击、浪涌和静电等,对产品或多或少有些影响,请大家谈谈电力仪表做过那些性能测试后不能用于正常生产和销售?谢谢!

网友A:
IEC的文献里面说得很明确的

几乎所有EMC试验都有这个要求.

网友B:
凡进行过可能对设备造成缺陷的测试都不可再销售

主要是各种电性冲击,包括你提到的耐压、静电、浪涌等,其它如机械冲击后也不可以,具体内容确实应该看文献,向试验方索要即可,他们肯定有。

楼主:
请大家都谈一下看法

感谢楼上两位,请其余大虾们再谈谈!

楼主:
不会吧,没人谈,都是一笔糊涂帐,还是不屑谈啊?

网友B:
具体内容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的

这是有相关规定的,具体内容要看文件。

网友C:
高温,低温,盐水,酸雾

高温,低温,盐水,酸雾

网友D:
几乎所有可靠性相关的测试

网友E:
一般性能测试过的机器都不能再销售,而是做样机封存

做功能测试的完全可以正常销售。

网友F(2021-09-27):
做功能测试的完全可以正常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