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倒车雷达生产测试?

楼主(2007-02-27):
(无正文)

楼主:
期待中!!!!

高手哪里去了???

楼主:
希望在这里得到交流

网友A:
做测试台

先对电路性能进行测试,最后用模拟台(模拟实际工作的装置)进行整机检测。

楼主:
感谢chunyang!

你说的我还是不大明白,能否说的明白点.我是第一次接触模拟电路问题,对你说的理解不是很好.

网友A:
测试台就是探针架

用探针供电并将测试点信号引出,然后该接示波器接示波器,该接万用表接万用表,你自己怎么判断,生产线就怎么判断,只是要尽量简化过程以提高效率。

楼主:
to chunyang

你说的有道理.不过公司的老板要求生产线不用示波器,说示波器太复杂生产工人不会操作.要采用一种比较直观的方法使生产工人知道中周跟探头已达到谐振状态.而且产品各部分多正常.

网友B:
陷波表

自己做了
呵呵

楼主:
to 木头东瓜

什么是陷波表? 谢谢!!

网友A:
可以通过测电流实现

网友B:
超声雷达还是无线雷达?

超声的算我没说
嘿嘿嘿

网友C:
做测试台,把要测试的指标安顺序或程序测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