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的各位,帮忙看个关于运放偏置的问题.

楼主(2007-02-27):
刚看了半年前的一个老帖,看后,如图搭了个电路实验了一下......

运放用的是OP27AZ.
没有接电阻R2(方框内电阻),Ui为1V方波,频率低时,输出正常.只是波形会向上移动一点.

不明白为什么...

这样接不是没有偏置吗,怎么还能放大呢??

楼主:
原帖

楼主:这个运放放大电路有问题吗?(附图)

这个运放放大电路有问题吗?(附图)

1楼: 运放的+端要有直流偏置,接个到地的电阻

R2、R3电阻太小,输出电压高时电流过大,超过运放的线性电流输出范围。

3楼: 运放的+端要有直流偏置做何解啊

交流运放也是能处理的吧?!加个接地的电阻怎么就叫直流偏置啊,,1没有直流输入啊,能解释下吗

如果没有直流偏置的话OP的差动输入管无法正常工作,对较小的交流信号会造成很大的失真,~~~~~~~~~

..........

网友A:
运放输入阻抗无穷大

实际也非常大
不加支流偏置相当于输入悬空。

电容的影响自己列传输函数,实际是个高通滤波器,对各次偕波阻抗不一样,必然会失真,但是参数理想的化方波失真可以非常小。

网友B:
如果没有那个电阻,很小的电流都会导致运放输入端直流电

楼主:
再问

是不是不论单双电源供电都必须要加这个偏置电阻?(堑媚母鎏

网友B:
在没有直流通路的情况下,都要加这个电阻的

单电源和双电源的本质是一样的,通常将它接到电源的中点,即参考点上。

小电流的因素有很多,包括输入失调电流,电容漏电流,PCB漏电流等等。

网友C:
电容没有充放电回路

运放是“虚断”的,这种接法没有电荷转移回路,不能正常输入信号,也可理解为电容没有充放电回路。

楼主:
看了两天的基础知识

看了不少以前的帖子,隐约明白一点.
这里谢谢各位好心人了~~~

但实验中的现象实在让俺晕菜.......

在不接R2时,输出波形有时移动,有时不移动,有时上移一点,有时上移到很多....取决于信号的幅值和频率。

按俺的理解,由于存在-12电源,电容应该一直放电到-12V附近,输出波形应该下移///

网友A:
不接偏置的话

上移下移取决于你的运放输入是NPN还是PNP

楼主:
那移动的快慢呢,输入幅值大时上移快,小时几乎看不出移动

网友C:
你可去掉电容试一下

你可试一下去掉电容,电路工作就正常,说明不正常是加了电容造成的,然后再想为什么。

楼主:
是电容造成的

就是不明白:
是谁给电容充了电,或者电容给谁充了电............

网友B:
建议你看看运放的内部结构。

楼主:
看了半天了///

还是想不明白,用的运放OP27,DATASHEET上输入级明明是NPN,波形怎么会上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