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BV4356电视卡

楼主(2007-02-28):
公司拆下来的内置联想BV4356电视卡想拿回自己家里的电脑用,可是找不到应用软件,驱动已安装好,烦啊,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应用软件?用它随机配的光盘,只能安装驱动,但装不下应用软件,想把它配带的随机应用软件都装上,系统却提示找不到联想隐藏分区,真是苦脑.哪位知道的高手请告知下要怎么使用?

网友A:
这是联想专用的卡

硬件上应该是通用的,区别只是应用程序有系统硬件甄别,可以找零售版的应用软件试试,只要驱动已装,用其它公司的应用软件也许亦可行,当然不是所有的都能用,多找几种试试。

网友B:
去下载个dscaler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楼上的兄弟!

我下载了个dscaler试了出不了图像也不能控制,最后下载了个**版的WinDVR就搞定了,还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