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用继电器直接驱动交流接触器是否存在严重缺陷?

楼主(2007-02-28):
公司一直都用电路板用的那种继电器直接驱动接触器,10A12VDC的。
可是我觉得中间继电器更好,价格当然柜很多。同一规格,电路板继电器只要3块钱,中间继电器需要十几块。拿不出理由很难推翻原来的设计。
哪位大虾知道的更详细一点的,可以赐教吗?

网友A:
是否存在缺陷取决于继电器的质量

关键是触点质量,接触器的线包是感性负载,故继电器触点的耐火花性和电流、电压容量要够,够就不会有问题。不过带10A电流的感性负载,3块钱的继电器肯定不行,触点很快会有问题的,强行用,寿命和可靠性必然存在问题。中间继电器只是用途上的定义,选触点质量合适的就行。

楼主:
测试了接触器的起动电流和维持电流

使用的是CJ40-100的接触器,维持电流0.18A,起动电流不低于7A,这个数据不一定准确,毕竟电流很小,钳表量程大。说明书上标称:起动功率1080VA,保持功率108VA。
我选择继电器应该按起动还是维持?一般余量放多少?

我就是想分清楚,标称一样的,比如12DC10A的印刷电路板和中间继电器,到底区别在哪里?如果只是叫法不同,怎么会有好几倍的差价。对于大批量产品,很敏感的。

网友A:
当然要按启动瞬态的最大电流计了

你的测量值只小不大,要按说明书中的规格再留至少20%最好50%的余量。至于“中间继电器”,前面已经讲过,没有这个继电器的种类,只是继电器的用途,触点质量不同的继电器差价当然很大,像你的这个应用,触点要能够耐受长期频繁的拉弧和大电流冲击,必须是纯银的,这样的继电器价格当然不会便宜。你仔细看看继电器的说明书吧,正规厂家的肯定能找到,销售商那没有,可上其网站找,没有网站的国内厂商可直接问厂家要。另外注意,名牌继电器尤其是日本品牌有大量山寨小厂的仿冒产品,要注意分辨,方法跟分辨IC等类似,特别要留意印字和外包装,不妨参考我写的一篇关于假货识别的**,在我的Blog中(可以点击签名档图片进入)。如果无法判断,宁用国产正规大厂的产品,3块钱的无论什么品牌,必定是山寨作坊搞出来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