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中间继电器和继电器是怎么区别的

楼主(2007-02-28):
新手提问:中间继电器和继电器是怎么区别的。别拿板砖拍我。

网友A:
中间继电器只是继电器的一种用途而已

并非继电器的种类,卖继电器的有时会这么讲,属于概念引述不当。

楼主:
人们常说中间继电器,我就分不清楚,不知该怎么区分?

人们常说中间继电器,我就分不清楚,不知该怎么区分?

网友B:
中间继电器是不直接驱动“工作电器”的继电器

中间继电器是不直接驱动“工作电器”的继电器

我理解 直接驱动工作电器(如电机,加热器等)的叫工作继电器,直接发出控制指令的叫控制器,控制器输出驱动能力有限,有时会无法直接驱动工作继电器,所以要加一个小一点中间继电器,将驱动能力增大再驱动大工作继电器。也有为了多扩几组输出触头或者长开,长闭不同性质的触头来满足控制的需要。总之中间继电器是不直接驱动工作电器的。

网友A:
楼上理解的正确

因结构限制的原因,大电流或高压继电器、接触器需要的驱动电流或驱动电压较大(高),而一般电子线路的驱动能力或驱动电压有限,故可以用两级结构,夹在控制器和执行继电器/接触器中间的那个继电器就是所谓的“中间继电器”。

楼主:
谢谢,大家我明白了

网友C:
指令电器,控制电器,执行电器。

中间继电器是在功能上与交流接触器区别开来的一个叫法。虽然都有继电器三个字,但中间继电器与我们常见的直流小型继电器不是一回事。
指令电器——发送命令的电器,例如按钮,开关,传感器等。
控制电器——负责对指令信号进行处理的部分。
执行电器——电磁铁,电磁阀,电动机等等。
中间继电器通常用在控制电器这块。通常作为中继角色。负责信号中转,分派,逻辑,重组等等。由于触点电流容量不大,一般不直接控制执行电器。但有时候也可驱动小功率执行电器。

网友D:
没正式学过,试讲我在实践中来的一些理解

4楼和7楼说的基本正确。但不是很完善。当然,我说完善不了。

中间继电器一般没有灭弧结构和功能,也许为的是动作更快。主要讲究灵敏快速可靠,保证选择性有效。
中间继电器前面往往还有小继电器,如信号(输出)继电器。
中间继电器常闭常开有能力大致一样,而驱动负载的接触器常闭接点往往驱动能力低很多,一般作为辅助控制用。

网友E:
中间继电器是工业或电力上使用的

用来控制接触器或更大电流的继电器,比信号继电器的绝缘好,电流也大

网友A:
现在很多概念早已延伸

中间继电器最早见于机床电气行业,但这样的应用思想早已延伸至很多不同的应用领域,特别是在当今电子系统的微型化、低功耗化之后,“中间”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中间,该继电器的选取原则由其驱动及负载特性共同决定。

网友F:
任何继电器都可以是"中间继电器"

上面极为说的有对的地方,但是中间继电器只是在电路设计时引入的一个功能名词,两个相同的继电器连成两级驱动,前一级叫继电器,后一个就教中间继电器,只是这么叫,没什么不一样的.

网友C:
楼上的能不能给些具体例子?

我只知道要买中间继电器基本上都能找对。要买别的继电器当中间继电器用这个差事恐怕不好做。

网友A:
购买“中间继电器”时,专业的销售商会认为你有所特指

机床电气行业的“电磁开关元件”都是标准化的,中间继电器也不例外,所以这里特指该行业专用的一种继电器,该继电器无法也不必要用其它的继电器替代,要么触点等参数满足不了,要么能满足但价格却更高。不过在广义的“中间”继电器概念下,就不存在特指的某种继电器了,只需根据其驱动的负载特性选择即可。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汽车电气中,因模块化设计及隔离等因素的需要,就有采用中间继电器的,该继电器为低压低功耗的型号,对外为常开或常闭的触点,其负载是更大规格并直接采用汽车电源供电的12V继电器。

网友G:
杨真人说的比较贴切,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是不同的

以前我在控制小功率电机时使用过,体积比交流接触器小,触点容量比继电器大
个人只是讲下应用体会,呵呵

网友H:
中间继电器是电力拖动的一个概念。

中间继电器是电力拖动的一个概念。如7楼所说,通常作为中继角色。负责信号中转,分派,逻辑,重组等等。

在以前,可以把中间继电器理解为逻辑电路的缓冲器和反相器,不过,它只有一个输入,多个同相或反相输出,而且各个输出之间是互相隔离的。

复杂的控制功能只靠指令电器和执行电器如不能完成,就需要依靠一些中间继电器来实现,而现在一般用PLC或其它方式代替实现。

中间继电器一般驱动电流为5A。

所以现在,中间继电器一般用来驱动小负载,而不怎么用于以前定义的用途。

网友I:
不一样啊????

1.用于中间的继电器
2.专门用于中间继电的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