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这个电路12V断掉后,电池能输出5V吗?急!

楼主(2007-02-28):
我是想做一个后备电池(可充电)和适配器之间对负载供电的不间断切换,这个电路能工作吗?不可以的话,应该怎么改?谢谢!

网友A:
掉电后没办法输出5V

具体,可以取消MOSFET与R2,在7805接地端加一个二极管,垫高输出电压。在7805后面加一下二极管,防止掉电时,电池的电流倒灌。

楼主:
有Vgs=0,Vds=5,Id>200mA的mosfet吗?

我对mosfet的理解不好

楼主:
awey画过一个电路,他的那个mosfet怎么能工作呢

楼主:
这里是完整电路,麻烦你看一下应该怎么改?非常感谢!

楼主:
彬哥,照你说的这个完整电路是不能这样改的,能再帮我看一

网友B:
去掉C4

我没考虑Q1的参数。
不过从原理上来看应该去掉C4,并加大C1的容量。有时间的话可以仿真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我用了个光藕+mosfet,问题理论上解决了,C4我是想储存电压

在断电的瞬间,仍然能向负载供电,这样不可以吗?

网友C:
awey的电路mos管可以工作啊

这个是P沟道的MOS,可以工作啊,
楼主好好看下模电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