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4148将3.3V转换为2.5V是否可行?

楼主(2007-03-01):
单片机3.3V,外围器件却是2.5V的,资料上说最高耐压2.75V。接口是单向的,单片机向器件传送。

网友A:
好象不行,因电流的大小压降会差很多

楼主:
哪有什么方法,将5V或3.3V的信号转换为2.5V的?单向传输。

哪有什么方法,将5V或3.3V的信号转换为2.5V的?单向传输。

网友B:
完全可以的

完全可以的。

网友C:
要看负载

网友D:
电阻分压。

网友E:
用1N400x好些

注意电流不能太小,否则得并电阻,如果是带休眠、待机的低功耗设计就不能这么用,另外注意IO,如果不同电压器件直连的话,要区分IO类型和方向,防止高压通过IO泻入。

楼主:
这样

我的模拟多路开关是2.5V的,单片机是5V的,lvc4245可以将5V转换为3.3V,所以我想将输出的3.3V再降压接到多路开关的接口。

网友F:
电源还是信号?

如果是信号,可以用逻辑器件直接转成2.5V
如果是电源,LDO

网友G:
信号

请问如何用逻辑器件转?
我想用7414,工作电压2.5V,这样输入3.3V,输出2.5V可以吗?

网友F:
很多CMOS芯片都允许输入电平超过其电源

如 74AHC, LV, LVC, ALVC……
各厂家命名不同

网友H:
两级用一个电阻连接

网友I:
电阻分压比较好。

网友G:
现在有两个答案

一个是赤铸说的用逻辑器件直接转,这个曾经用过,5-3.3。不过不知是否合理,但我用着倒是可行。
另一个方案就是二极管电阻分压。这个没有试过,各位用过的大侠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另外chunyang说休眠低功耗就不能这么用,可我的系统就是电池供电,要用到休眠低功耗。
请大家对这两种方案详细说一下吧,谢谢!

网友J:
单向,频率不高,路数不多电阻分压,反之使用芯片

网友G:
再问

很多人说电阻分压,将3.3V的IO输出通过两个电阻接地,两电阻的中间接头接器件输出2.5V?是这样分压吗?有什么优点,为什么不用二极管降压?另外我的系统是电池供电,电阻分压合适吗?
一共8路IO。

网友K:
如果你的电流能够在4148的导通范围内

用4148也很好,如果是单向,慢速的情况下,其实4148本身是开关管,速度也很快的.
但电流太小或者太大的时候不行.

网友L:
用LDO吧, 也就不到一块钱

网友M:
不建议使用

不建议使用,因为二极管的压降和电流也有一定的关系,负载不同,压降也有变化,建议使用LDO ,DC/DC 或者稳压二极管,可根据负载来选择。

网友G:
以上两位大侠好像搞错了吧,不过还是谢谢!

不好意思,是我的题目不准确,容易产生误解。
我不是用于电源的电压转换,而是IO电平转换。谢谢关注!

网友G:
电阻分压是指这样吗?

很多人说电阻分压,将3.3V的IO输出通过两个电阻接地,两电阻的中间接头接器件输出2.5V?是这样分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