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推荐一个能控制100mA电流的便宜场效应管

楼主(2007-03-01):
(无正文)

网友A:
2N7000/2N7002

2N7000 TO-92封装
2N7002 SMT-23封装

楼主:
多谢楼上高手

呵呵

楼主:
2楼高手

还有一事不明
Vgs在3V的时候能保证稳定的驱动么?
呵呵,用在小型手持设备上的,电压不高

网友A:
驱动电压有些低

楼主:
看来3V还是能跑了

呵呵
实际控制电流为15mA-25mA
3-4V下

网友B:
给你最便宜的2A管

SI2301(P)、SI2302(N),2.5V GS电压、2A ID下的最大导通电阻为0.15欧,SOT23封装,我最常用的,价格3毛或多几分钱,看你的量了。

楼主:
多谢chunyang老大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