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RM + 图像AD芯片 做的扫描仪有横条纹,哪位高人可以指点

楼主(2007-03-01):
用ARM + 图像信号AD芯片 做的扫描仪有横条纹,在静止的时候连续读取500线,本来应该每一线的图像是一致的,但是有的时候这一线图像亮、有的时候这一下图像暗,导致正常扫描的时候出现横条纹,哪位高人指教下,搞了好久了都没有搞好,郁闷啊

网友A:
线路存在干扰所致

要查源头,你可根据该条文出现的频率查找线路中相应的噪声源,一般都是开关电源、时钟、总线等引起。

网友B:
电源干扰?

50HZ?DCDC?还是灯管电源?

楼主:
噪声源怎么找?

这个设备的电源部分是这样的,12v dc adapter 提供电源后经过dc-dc输出5v,这个5v提供给光学扫描部分,A/D 转换芯片。

楼主:
如果是100hz左右的几率该怎么办?

如果是100hz左右的几率该怎么办?

网友A:
那就是电源问题了

12V或开关电源都可能是噪声源,先用其它特性良好的电源替代对比即可知。

网友C:
考虑电源纹波、光源影响

网友D:
先换一个可靠的线性电源,验证一下楼上几位的假设……

楼主:
用别的板子上的线性电源接入,还是一样

图像A/D转换IC的电源、光源的电源我用别的板子上的线性电源,拉两根线到目前的板子上,条纹依旧;
的确,之前DC-DC的电源输出纹波比这个线性电源要大。
光源的接发和别的ok产品上一样。

但是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再次恳求高手赐教。

楼主:
楼上的一位朋友,说50hz,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网友A:
你既提到是100Hz的干扰频率,已说明不是纹波所致

但这个频率确实跟50Hz电网有关,你要检查通过电源或其它与电网存在电气关系的电路,只有电网可窜入这个频率的干扰,通过与帧扫描电路相互作用出现的。有时,这种问题也与你的扫描电路设计不良有关,过于敏感了,我们周边普遍存在着50Hz的交变电场。如果不是50Hz电源噪声引起的,通过改变其它振荡源的频率可轻松判别。

楼主:
chunyang高手能否再提示下

“通过改变其它振荡源的频率可轻松判别”,你所提及的其它振荡源是什么呢?怎么改变呢?

网友A:
更换晶体频率

网友E:
Chunyang绝招:“改变其它振荡源的频率”,谨记

楼主(2007-04-14):
找到问题的原因了

两个原因:1
1 A/D芯片的电源,更改成线性电源

2  行扫描启动信号的时序控制得不好造成的

谢谢上面回复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