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做10路计数器问题请教

楼主(2007-03-02):
用74245扩展了8个,2个直接到IO,定时扫描,前后两次做异或,然后看结果,为1则累加,发现有时不能读到脉冲,有一路根本没有.
  用光藕传的,led端窜了发光管,能亮,频率不超过5Hz,现在每秒扫10次,请大师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没道理。也许是硬件有问题

提高扫描速度试试,例如到1KHz

网友B:
为何用74245,直接接IO不行吗?

楼主:
要复用的

网友B:
最好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