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AD736芯片?

楼主(2007-03-07):
现要用到AD736芯片,以前没接触过对该芯片不是很了解,今天看了一天也没有看明白,不知道永许该芯片输入交流信号的幅度最大范围是多少,以及输出的有效值的范围有是多少?数据手册上有句"RMS conversion with signal crest factors up to 5"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以及"200 mV full-scale input range (larger inputs with input attenuator)"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问题多多啊!想在这里得到帮助!!谢谢大家!!

网友A:
re:

RMS conversion with signal crest factors up to 5

信号峰值系数高达5的RMS转换

200 mV full-scale input range (larger inputs with input attenuator)

200mV满量程输入(更大的输入前面要使用衰减器衰减,例如用电阻分压)

参看 http://computer00.21ic.org/user1/2198/archives/2006/31860.html

楼主:
00 你好,非常感谢你!

我现在还没有明白AD736能不能满足我处理信号的要求.我要处理是把正弦波信号(该信号是40KHZ的正弦波,而且是80ms周期中有400us是40KHZ的正弦波幅度在140V左右,剩下的80ms-400us时间是没信号为0电平.)的幅度变化在用表显示.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
  40KHZ(400us)正弦波----->AD736(有效值直流电压)---------->AD保持采样---------->MCU处理显示延时----->下一轮处理.
不知道我的思路能不能实现?希望得到00回音!!!谢谢!!

网友A:
140V左右,不如直接整流算了。

楼主:
thanks 00

为什么?用AD736有不好处?还有你觉的我的思路正确吗?我现在不敢确定我的思路是能行的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