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PLCC封装的座的引脚是怎样标号的

楼主(2007-03-08):
如题:现有PLCC封装的单片机,如果直接焊在电路板上不方便仿真,而且以后万一坏了也没法换,所以想在电路板上画个底座,但是不知道底座的引脚和单片机的引脚怎摸对应的,请各位指点小弟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这种底座有两种封装

一种是直插式的,一种是贴片式的
你可以到PROTEL99的封装库里去查看具体的引脚排列。

楼主:
东方未明:我想用直插式的,

东方未明:我想用直插式的,我找过了,没找到啊,我只看到PGA封装的比较像。你有这种封装吗,给我一份好吗?

楼主:
没人关注啊,自己顶

网友A:
我原来用过,不过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封装了

网友A:
最可靠的办法:

到市场买一只插座,用万用表把引脚挨个测试一遍,记好对应关系,然后照着实物自己画一个封装就行了。

网友A:
我自己原来就是这么做的,就是稍微费点时间。

楼主:
哦,看来只能这样了

网友B:
得自己做封装

PLCC的直插座属淘汰产品,现在早都是SMD时代了,干吗还这么干?PLCC的SMD座大把,也比直插的便宜,剪掉中间的塑胶板就可以手工焊接,比直插的还好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