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使用遇到的小问题

楼主(2007-03-08):
在同事的电脑上可正常显示,在本人的电脑上显示字体偏小,看不清楚,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设置的问题?

在菜单栏View里改一下Text Size设置试试。

网友B:
点击你认为小的区域,按住Ctrl滑动鼠标滚轮试试

楼主:
谢谢两位大哥的回复

你们的方法还真管用,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