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冲”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3-08):
例如,电路响应一方波信号时,由于方波的上升快,电路的输出出现了过冲现象,所以想问一问过冲的原理,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过冲一般是元器件输出级在信号变化时存储在等效输出电容中的残留电荷没有快速泄放,再累加上突变后的电压而造成的,最根本的办法是尽快泄放残留电荷。

解决方法就是接入放电加速电路。具体方式多样,也不好讲得明白,你可以到网上搜搜。

网友B:
线路中的高次谐波振荡

解决办法是尽量减少布线中的分布电容和电感。

网友C(2009-12-16):
方法一,串接一个100欧姆的电阻看看,使阻抗匹配
方法二,减小slew rate 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