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玩过可控硅,大家帮忙看看有无问题?能否简化!谢谢

楼主(2007-03-08):
(无正文)

网友A:
把RESET线接上能用,

不过你还真有钱啊...

网友B:
不是这么玩的

7808三端滥用,可省;Q301不知是干嘛的,会烧单片机;L201灯泡应串接在进线端,用双向可控硅,不推荐用单向可控硅推动方式;冷热地其实并没隔离;RESET空着,单片机是不会工作的;漏波电路不是这样设计的;太多了…只说一小部分,整一个烂电路,连草稿都不是

网友C:
看的我头晕。。。

网友D:
图黑乎乎的看不清……

网友E:
你的可控硅怎么关断?Q301会烧的。

如果按照此图接线,千万不要上电。

网友F:
Q301用于过零检测,只是R301小了点

7808可以不用,电路可以简化。没有隔离可以用电容降压式的电源,可降低成本。

楼主:
awey还说句公道话!复位电路倒是忘记了!

原来是想用光耦做过零检测的,这样就隔离了!双向可控硅更没有玩过,过零检测难道需要正负半周单独处理?书上说正负电压都可控制,但特性是否一致?

网友G:
1.没接好复位2. C101太小 3.7808可省 4.三极管be并电阻

网友H:
???

你用可控硅想做什么啊,固态继电器?移相调压?还是什么,我是传做固态继电器的,你要是要做找,ujjyni@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