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输出阻抗计算

楼主(2007-03-09):
  小弟在面试的时候 碰到了一个弱弱的问题 但是答不出啊
  请高手指点指点 真实汗颜啊 !!!!!!!!!!

   附电路图 求输出阻抗啊!!!

网友A:
R2//R3

网友B:
接近于0

网友C:
不是0吧。。。

理想运放应该是R3//(R1+R2)吧。

网友D:
线性范围内接近于0

网友E:
为(运放内阻R0 + R3)/(运放开环增益/闭环增益)

由于一般运用 开环增益比闭环增益大很多很多,分母很大,可以视为接近于0或直接视为0

网友C:
请问下

从输出端看进去,为什么不考虑R1和R2。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