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再生接收电路的一点问题??

楼主(2007-03-09):
此电路的工作电压是5V.正常情况下,电路本身不会向外辐射高频载波信号.当工作电压下降到2-3V左右时,电路就会向外辐射高频载波信号,此时用频谱仪可以接收到此高频信号.并且此高频信号在频谱仪上有一定的幅度.利用这一点可以调节此电路的选频点.
现在我做了十台样机,其中有八台样机在工作电压为2-3V时,向外辐射高频载波信号的幅度不够.只有正常机板的一半.哪位大侠有高招,改哪些地方可以提高机板的辐射强度.望知道的大侠指教.急急急................

网友A:
那个不是载波信号

那么宽的一段都是载波?那是超再生特有的本地震荡频谱
超再生就别研究了,都被深圳作坊做滥了,3-4元一个能买到性能很不错的模块
灵敏度-100dbm一点问题没有,要低功耗的也有,使用4069放大加整形的,工作电流200uA,除非你自己做的超再生模块有特别的性能,(工作电流小于100uA?
体积超小?灵敏度超高-110dbm???)嘿嘿

楼主:
.

2楼楼主:怎么样才能把本地震荡频谱的辐射幅度提高一些呢?请指教.

网友A:
把R7再换小一点,C7可以稍微调调

还有,你的电路图从哪里来的?
照网上抄的?呵呵

网友B:
是超再生振荡頻率

  如大批量时每块板都存在参数有差异,要求的電壓有高有低,可以接个大容量的電容在电源上通过放电时来调试。

楼主:
?????

请5楼楼讲详细一点好吗?

网友B:
RE

就是断开電源用電容慢慢放电来达到能刚起振电压观看振荡波形,不过最好接个3端稳压器用VR来调电源電壓兼顧,频普仪的天线可以尽量靠近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