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2007-03-16):
那几个三极管老是烧,我查了一下三极管(TIP122)的功率也是够大,的为什么会烧?请大家指教一下,另外那些发光二极都是大功率的(二极管参是:2.8V~3.5V,电流是280MA~300多MA).是不是这种接法不行?

网友:
图太小看不清

楼主:
补充

左边是CPU过来的控制信号,上面那几个电阻是用来做上拉的,其它的应该清楚了吧

网友A:
缺少限流电阻,发光二极管是电流型器件

需要限流电阻。,如果你的电压12V,电流300mA左右,二极管压降约3.0V,则要10欧的限流电阻,功率约1.5W

楼主:
还是不行啊

我以前加过的

网友A:
三极管B结到IO口也需要限流电阻

否则强拉IO会导致BE坏。

网友B:
发光管加限流电阻,三极管保证驱动足够(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