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位检测电路

楼主(2007-03-17):
求助一种相位检测电路

我们公司开发一种新产品,电路中需要有相位检测功能,要求两输入端的交流信号相位差120度左右的时候,其他电路才能启动工作.

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芯片或比较简单的电路.请大家帮我想想办法.

网友A:
异或门+滤波+比较器

网友B:
和信号有关

2个信号是否有噪音?
频率范围?
频率变化是否很快?
相应时间要求?

如果条件好,频率不高,用个小单片机也能搞定。
固定频率用门电路。
频率变化大,用门阵列比较好。

楼主:
补充

2个输入信号有噪音,频率也是变化的.

这电路用在汽车交流发电机上,2个信号取至定子上3根相线中的2根,发电机转动时2相线间除相位角度差没变,其他参数都在变化,要检查发电机是否转动,就要判断2相线的交流信号的相位是不是差120度,如果是120度另外的电路才能工作.(汽车启动时,发电机无励磁电流,只靠剩磁发出的电十分微弱,还有干扰和静电,所以不能取电压信号)

谢谢楼上两位,有没有详细一点电路资料

网友C:
不明白

“要检查发电机是否转动,就要判断2相线的交流信号的相位是不是差120度”

检查发电机是否转动,完全可以用其它条件判断,大可不必用相位差判断。何必给自己找麻烦?

楼主:
回复5L

上面老兄说得不错,可以用其他条件来判断发电机是否转动,但我们做的产品所配车型就这样设计,总不能将原车电路改掉吧???

网友B:
方法有不少

1。电机转速测量可以用单片机,编个程序解决,单要求整形的信号比较好。
2。用鉴相电路。我画了个图,好像可以解决。

网友B:
不过觉得有问题:

电机只要有输出信号,肯定是120°。所以检测角度没有道理啊。

网友D:
Re

類似可控硅電機調速,過零檢測,計算相位

楼主:
回复forthlab-------

我不用来测电机转速,而是检测电机是否有转动。实际情况决定最好是检测相位差来判断 电机有没有转动.

把120度差的两信号输入一电路,电路输出一高电位,如果两输入信号偏离120度太多电路输出低电位。我需要的就是这个电路。

有没有好办法,大家帮忙想一下。最好有电路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