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做到模拟地与数字地的隔离?……

楼主(2007-03-17):
怎么样才能做到模拟地与数字地的隔离?他们之间用什么连接?……
对供电有什么要求?一路电源怎么分别给他们供电?

网友A:
两类方法

要么独立供电,模拟-数字间的交互用隔离器件耦合;要么各自独立布线包括电源和地,最后在主滤波电容处单点相连。当然,实际应用中还有不少灵活处理的方法,但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了。

楼主:
用0欧电阻和用电感连接模拟地和数字地有什么不同啊?……

用0欧电阻和用电感连接模拟地和数字地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A:
交流参考点不同

楼主:
对电路有什么不同的影响?

应该怎样区分使用两种方法?谢谢。

网友A:
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

空对空无法解释。

网友B:
最简单的判断依据就是它们互相之间不窜扰。

网友C:
TO:3#

当有信号从模拟电路输出到数字电路,并经地流回,或从数字电路输出到模拟电路,并经地流回,使用电感会造成信号阻塞,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