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有没有好的震动传感器推荐一款?!

楼主(2007-03-17):
(无正文)

网友A:
有位移传感器和加速度传感器

如果和变压器防盗联系起来,可以使用加速度传感器,也就是蜂鸣器片,市场上有单卖的,直径分为多种,,输出加速度信号很灵,可参阅去年的《无线电》杂志(具体哪期我给忘记了,就是关于防撬报警的装置)

楼主:
位移传感器和加速度传感器有什么区别

请教

网友B:
3楼的朋友,你读过高中物理吗? 位移和加速度有什么区别?

楼主:
位移和加速度谁不知道

我只是不知道位移和加速度和震动有什么关系

网友B:
通常震动只产生加速度而不产生位移,震动是快速的往复运

而开车主要是产生加速度和位移,但震动较少,因为往复运动较少。

关于“高中物理”的问题,不是有意讽刺你,那是因为回答你的问题之前要先搞清楚你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位移传感器和加速度传感器有什么区别”),位移传感器当然是用来测量位移的,加速度传感器是用来测量加速度,要说清两者的差别就要牵扯到位移和加速度的区别了。

网友C:
把“震动”换成“运动”你就会很容易理解了……

楼主:
有没有什么好的震动传感器可以推荐?

比如哪个公司的产品比较好?

网友D:
弹簧+磁铁+线圈+运放

灵敏度超高

楼主:
楼上的,这个原理和震动传感差不多

网友D:
既然这样,你干嘛不这么做?

车辆防盗报警器都是这么个东西,成本低得可以

楼主:
一级菜鸟

那个很麻烦的,我想要现成的

网友E:
RE

去買個鐵將軍汽車防盜器,里面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