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2007-03-25):
题目   简易无线电遥测系统

一、任务
设计并制作无线电遥测发射机和接收机。能够把采集到的数字、模拟信号顺序传输到接收端显示出来。
1.参考框图(无线电遥测发射机)

2.参考框图(无线电遥测接收机)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工作频率:fo=10~40MHz 中任选一种频率。
(2)调制方式:AM、FM 或FSK……任选一种。
(3)输出功率:不大于20mW(在标准75Ω假负载上)。
(4)遥测量对象:开关量4个;一路0.2-2V直流电压模拟信号(步进为0.2V)
(5)采用LED或其他方式分别显示接收到的遥测信号。
(5)接收机距离发射机不小于10m。
2.发挥部分
(1)能够同时实时显示发送端温度值。(温度传感器不限)
(2)在一定发射功率下(不大于20mW),尽量增大接收距离。
(3)增加信道抗干扰处理措施。
(4)尽量降低电源功耗。
(5)其他发挥和创新。

注:不能采用现成的收、发信机整机或模块。

大体的设计准备采用单片机来采集数据,用ask来调制发射.其中有很多问题哈.
比如说:怎么分别采集数字和模拟信号,和怎么实现实时显示------等等.
个位大人给点意见哈.可加qq:378285567 谢谢.

网友A:
这是个完整的产品,LZ只要准备好银子,会做的人大把

网友B:

 一个人做啊,那可得花点时间哦.

网友C:
是国防科大的军地杯的题啊,

我也发现这次的题不是很好做,

网友D:
实现不难

但既是竞赛,就得横向比较,手笔不同。
数字信号电平合适的话可直接输入,防扰的话也可用光藕隔离,也顺便进行电平整定。模拟信号要根据信号的特性和测量精度选择合适的AD方案。关于显示,想好看就用点阵图形LCD,还能直接输出采集的波形并作时域显示,就像示波器一般。
不过,“创意”要靠功力,对具体的个人而言,最佳方案就是最适合自己水平的方案,切忌盲目攀高,但竞赛也要给自己一些压力,抗得住就行。

网友E:
其实这种性质的竞赛,不管你做的东东性能指标如何……

只要最后能让它跑起来,奖项就少不了的。
楼上说得对,先选个适合自己能力的,先做出来再说。

楼主:
解救哈

问一下哈
用fsk调制,有什么好的调制芯片啊。给点介绍哈,工作频率在10m--40m之间。
功率当然是越小越好三。

网友D:
题设的信道是低速信道

低速下(1200bps或以下)OOK最简单,用FSK反而没有合适的芯片,要么不好接口(主要是速率问题,对信道的设计要求高),要么不好买,性价比也不合适。我做评委的话,一定重点考察性价比,不是做出来就行,手段一定要择的。如果有一定功力基础,可用软件FSK调制解调,这是基于低速模拟信道下最好的办法,采用MCU的定时器可轻松实现,如过MCU支持输出比较或硬件PWM输出就更方便了,然后再在其上构架合适的信号帧结构并采用适当的编码即可,商品化设计也有采用这种手段的。当然,这种方法对MCU编程和通讯基本概念的掌握要求较高。

楼主:
谢谢了哈

以前做过一些但没怎么难
有点不知所措,谢谢大虾的帮助啊.

楼主:
ook的频率能做到10m--40mhz吗

我查过资料也和同学讨论过了fsk可能是不行.但ook有什么芯片能满足上面的要求呢.我看了一下也多是几百MHZ的频率.还有超外差式接收机用什么实现简单点啊

网友F:
请注意单位,mHz和MHz可是相差了10亿倍了

ooK可以的,用电子开关  来开关载波即可

象短波电台的摩尔斯码就可以看成斯ooK 的

楼主:
不好意思了,谢谢指正。

但那样还要加乘法器等外围电路啊。
有没有什么芯片能直接完成啊。我看了哈,mc33493,mc13175等但频率太高哈,可不可以直接改变外部晶振来完成对频率的改变啊。
还有就是crf16b有太贵了,不于采用。
采样部分都定下来了,用ad转换再接到8051处理。信息分析也同样用单片机完成。

楼主:
问题多多

有没有比较经典的ook调制解调方案

网友D:
用分立元件搭即可

    用MCU控制振荡电路的晶体管偏置使其在振荡-停振间来回变化即可。如果你能找到MC2833和MC3363(MC3362和MC3367也行)配对是最简单的,不过那是FSK方案,且这几种芯片已停产十年了,配套的频点晶体也未必好买。
    27M的声表面滤波器现在很容易买到,用它来做OOK电路最合适,也有成品模块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G:
去年黑龙江的什么大赛题目就是这个

哈工程的一个小伙计用FSK搞得
这年头,题目都不改改就拿出来用了
瀑布汗!!!!

楼主:
感谢各位大人了

发射部分已经完成了。用的fm调制,后面用什么样的接受比较好啊。在看一个超外差的。还望明释啊。哈哈。做东西感觉还不错啊。给你跟起了,以后要强你们饭碗的了。自信心膨胀了。嘿嘿,再次感谢。

楼主:
fm做了但调制不通

fm做了但调不通,准备重做了.有ook了,用22622272芯片可以吗.有没有给好的可行行方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