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7-03-25):
变频器问题:一台变频器接电机时漏电保护动作,不接电机是漏电保护不动作,电机和线路以确定不漏电,单接变频器漏电保护也不动作,正常运行,漏电保护装置也已确定正常,无故障,问题出在哪?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这是变频器内部电路所造成的

你先看看说明书,这种连接方法,需要将什么地方调整一下,如去掉某个螺钉(该螺钉用于连接滤波电容接地)等,
最好让经销商帮助解决此问题

楼主:
是正常用的好好的出了这个问题的

不会有接线的问题的

网友B:
那也应该先找售后服务……

网友C:
漏电保护?是指得OC吗?

楼主用的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啊?

网友D:
如果其他原因排除可能是保护回路上的滤波电容取得过大

可以减少电容量来减少泄露。

楼主:
电源侧没有电容滤波

电源侧没有电容滤波,电路是以前的,没动过,以前是用的好好的,不知道现在怎么了!

网友A:
我又仔细看了一下你的帖子

看来是变频器到电机的电缆出现漏电情况了,再测量一下电缆的绝缘看看。

楼主:
电缆没问题

电缆没问题,除了变频器以外别的都在用,现在工频用的,但变频器测了下没地方漏电啊!真是郁闷啊!还没碰过这么头疼的事呢!哎!高手来帮个忙啊!

网友E:
变频器不能接漏电保护的吧

工程师们是这么说的,呵呵

网友A:
别用原来的电缆,另选条电缆

接到原来的电机上,或者,再找个别的电机先试一试

楼主:
高手指点一下

电缆没问题,我现在就是用的那条电缆,电机也是正常的电机啊!
以前接漏电保护也不保护啊!别的所有的客户那边都是有用漏电保护的啊!搞不懂啊!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F:
高手指点一下

我不懂没办法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