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39比较器做运算放大的问题

楼主(2007-03-26):
LM339比较器如果用作运算放大器,如何才能保证放大倍数的一致?(不用可调电阻)

网友A:
LM339比较器一般不能用作运算放大器

网友A:
LM324四运放不过一元钱

为什么不用?

网友B:
LM339是不能做放大器用的

网友C:
做也未尝不可

我查了一下339的资料,没提到开环增益和带宽,但这不能说明天环增益就很低,带宽就不行,如果做到高度的负反馈,带宽还是可以的,至少在音频内是可以的。
LM324和LM339一样,也是专用的比较器,而且它的特性还没339好.
我就用324做过无源音箱的放大器(另加的三极管做功放管).效果与一般有源音箱无异.
如果你要做的是音频放大的话,我建议:NE4558
双运放,高精度,宽带宽.价格:我在电子商场买,2元/个.

楼主:
谢谢!我是用在电磁炉上面的

网友D:
LM324和LM339一样,也是专用的比较器??

网友E:
真是倒塌了~~~~~~

网友F:
LM324和LM339一样,也是专用的比较器??

不是吧?不要误人子弟哦。

楼主:
想用比较器代用放大器

主要是电磁炉上面的已经用了339的三个单元,现在还剩一个单元没有用,为了节省一个358,故想用比较器代用放大器。

网友C:
专不专用不敢说

专不专用不敢说,但一般的话,LM324是拿来做比较器的.我自己用的不能再用了,我还误人子弟?兄弟,不信你自己先实践实践再说啊,不要光看资料啊.

网友:
运放可以用作比较器,而比较器一般不能当运放使

LM324是典型的运算放大器,
LM339是典型的比较器。

网友G:
关于LM339

用来做比教器是很好的,但用来做音频放大的话就不行了,特别是失真会很大。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讨论

我是准备用在电磁炉上的放大电流取样信号的,不知道有没有谁用过比较器代用放大器。

网友H:
hanzic真有才啊,呵呵

网友I:
放大器与比较器的主要区别是闭环特性!

放大器大都工作在闭环状态,所以要求闭环后不能自激.而比较器大都工作在开环状态更追求速度.对于频率比较低的情况放大器完全可以代替比较器(要主意输出电平),反过来比较器大部分情况不能当作放大器使用.
因为比较器为了提高速度进行优化,这种优化却减小了闭环稳定的范围.而运放专为闭环稳定范围进行优化,故降低了速度.所以相同价位档次的比较器和放大器最好是各司其责.
如同放大器可以用作比较器一样,也不能排除比较器也可以用作放大器.但是你为了让它闭环稳定所付出的代价可能超过加一个放大器!
换言之,看一个运放是当作比较器还是放大器就是看电路的负反馈深度.所以,浅闭环的比较器有可能工作在放大器状态并不自激.但是一定要作大量的试验,以保证在产品的所有工作状态下都稳定!这时候你就要成本/风险仔细核算一下了.

楼主:
楼上的高人啊!

不知道你有没有办法让比较器不自激,由于比较器的传输时间是1微秒左右,故加反馈电容后更容易自激.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高招让比较器相位得到补偿.

网友C:
ztb真的很佩服你

我以前对运放做比较器和放大器没有一个什么界限的,只认为它们都一样,虽然应用不同,都认为可以通用的.听了大侠一翻话,真的获益良多.
另外,我也来向大家道歉,我得承认,我说的话有些过激!
但是出于是进来发言的话,我只是对版主提点自己的看法,看能否帮帮版主,完全没有误人子弟的意思,所以也请大家明白,你是进来给版主意见的,不是进来指责别人的,当然,我说的不对的地方肯定好多,仁兄指出便是,我感激不尽,但也得说出你自己的观点啊,你不说自己观点,怎么叫讨论呢?怎能说你这话有任何价值?

网友A:
hanzic 看来还有些不服气

hanzic 先是说“我查了一下339的资料”,后来又说“兄弟,不信你自己先实践实践再说啊,不要光看资料啊”。

我敢说,hanzic 没有仔细看,如果仔细看了的话,不会不知道这两种东西连名称都不一样,一个是 comparator ,一个是 operational amplifier 。厂家给LM324的名称就是是 operational amplifier 而不是 comparator 。如果LM324是“专用的比较器”,那么厂家就应该将其称为 comparator 了。
杨真人 说“不要误人子弟哦”,不也是“给版主意见”吗?此话有价值啊。

希望 hanzic 通过这次讨论,对 comparator 和 operational amplifier 有更深的认识。

楼主:
哈哈,楼上的,讨论问题,不要紧的.

网友F:
只有半桶水才会认为LM324与LM339可以互换使用。

只有半桶水才会认为LM324与LM339可以互换使用。
对于这种错误,我说得已经很客气了。如果我手下出这种事,我先让他滚蛋。然后我自己也滚蛋。hanzic在这个问题上含糊不清,应该感到汗颜。

楼主: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对本贴的所有参与者都表示感谢!

网友C:
我确实感到汗颜,也非常佩服ztb,真的心服啊!

我确实感到汗颜,也明确是前来至歉,可为何我提点建议,大家非得反博一下呢?
确实,我是半桶水.说实话,我是学生,也是个农村孩子,LM324的资料我以前也没看过,因为我以前根本就不会上网查资料,也没地上网,但LM324是我**放时接触的第一个运放,我完全凭动手做放大器摸熟它,一直自认为对它充满把握,所以说话过直,再次请大家见谅!直到看了ztb的话,我真的心服!~
但大家一直抓着不放,那我就要辨一辨,“LM324与LM339可以互换使用。”是我说的吗?我说运放做放大器和比较器可以通用,现在我已认识到这是一种错误,但我说的是有前题的呀:当比较器工作在深度负反馈时才做放大器的啊,难道谁敢说比较器就一定做不了放大器?

在此,我对批评和指正我的错误的大哥表示感谢,但不包括只批评不指正的人。同时我要对版主说声对不起,打扰版主那么久却不为版主解决任何问题。

还得提醒一下看过我们这些讨论的同仁,以后不要学我,明明还是“半桶水”,却还要出来发言,这里面“真人”多的是,我们只要学习学习就是,让“真人”们来建造一个良好的学习和讨论环境!

网友H:
呵呵,看来hanzic是病入膏肓了!

既然还是学生,且连上网查资料都还不会,那就小声些行不?!

网友A:
回 hanzic

“难道谁敢说比较器就一定做不了放大器?”
ztb 说得很清楚:“如同放大器可以用作比较器一样,也不能排除比较器也可以用作放大器.但是你为了让它闭环稳定所付出的代价可能超过加一个放大器!”

“但我说的是有前题的呀:当比较器工作在深度负反馈时才做放大器的啊”
ztb 说得很清楚:比较器的负反馈越深越不能做放大器用。只有负反馈很小情况下比较器才可能做放大器用。

网友A:
现在倒是要给楼主出个主意了

既然是用在电磁炉上,估计对速度的要求不高,可以考虑用一片LM324,其中三个运放做比较器用,余下一个运放就可以按楼主要求用了。
注意:LM324做比较器用时,速度比LM339慢。

网友J:
calm down..

说两句题外话

杨真人跟hanzic的争论,有点火*味了啊。。

但是,交流、讨论的时候,平和的心态不是更好些吗?说者可以说的清晰,听者也能听的明白。。带有情绪的话,往往有副作用。。

楼主:
回复maychang

电磁炉上面的工作频率是30KHZ左右,周期是30US,同步跟踪只能有1US左右的时间延迟,只有339能满足要求.我们检测到的电流取样信号波形应该是100HZ的半波市电整流信号,调制在30KHZ的信号上面.

杨真人跟hanzic,两位握手吧.

网友F:
向hanzic道歉!

为我前面发言损了他的自尊向hanzic道歉!

我会感激那些指出我错处的人。不期待这些人一定教我如何做得好,因为这本是我自己应该做的。如果有人愿意教我做好,我会加倍感激。

我不再是在校学生,也是个农村孩子。……

网友J:
楼上的,好汉子!

自强者,天亦助之!

我也不是在校学生了,也一样是农村孩子。一个人在外头骨碌,有苦有甜啊!

网友C:
向杨真人道歉

没有经历过社会的磨练,说话难勉有点小孩子气,请原谅!

第一次进入论坛我就参与了这个问题的讨论,真不知道这里面有这么多能人,不然我就不会说的;因为没有闯过社会,心高气傲,所以这次真的对我打击很大,原本打算不再说话,这次进来,目的只有一个,向杨真人道歉!

看大家都是农村孩子,我真的很高兴,也很感动,以后我一定向各位大哥好好学习!

网友F:
楼上的能吸收经验比封闭自己更有益。

大胆提出自己的想法。勇敢地接受别人批评。这样在讨论中才能获益。在这里意见相左,受影响的是你的情绪。你到社会上将遇到更不客气的对待。受影响的可能是生计。
我接受道歉。希望你能再接再厉,扬长避短。

网友K:
比较器与运放最大差别在于比较器有回滞窗口。

网友A:
又来一个

回 pheavecn :
你这句话可是绝对错误,比较器和运放都没有“回滞窗口”,需要“回滞窗口”,自己加上去。加上“回滞窗口”的方法,看模拟电路中施密特电路那部分。

楼主:
关键就是消除接成反馈后的自激

有没有谁有办法破坏产生自激的相位和幅度条件.使得1mhz频率时|AF|<1?

网友F:
比较器内部电路设计出来就是为了这个特性。

比较器内部电路设计出来就是为了这个特性。因此才与普通运放在本质上区别开来。否则就不需要出现它了。内部电路的结构已经决定了它的行为特征,不是简单地在外面接个电阻电容就能完全改变的。例外总会有。只是代价问题。以整个产品的性能和可靠性作为代价去节省若干零件的成本,这要实践验证和仔细衡量,避免因小失大。

网友L:
晕了晕了

搞不懂。
324在电路内部做了miller补偿来稳定电路。
339没有,反正比较器不是饱和就是截止不需要啊。

网友M:
我曾用比较器做放大器,但失败

忙了3天,无论采取什么办法都无法负反馈,因为无法消除自激震荡,

楼主:
其实,要不自激还是很容易的

加输入输出加电容,反馈回路加电容,就可以避免大的自激,但是这样放大回路的特性就变了。

楼主:
希望有人能想到办法。

网友N:
339的转换速率比324高多了

闭环稳定性确实不好控制,,而且输出是OC门,注意这点哦,有结果了也告诉大伙一声.

我以前倒是用CD4069做过音频放大,嘿嘿,那时候觉得音质还蛮"胆"的,有时候芯片通过特殊的接法可以代用其他,但是正规场合还是老实点用该用的吧

网友O:
好帖子,没的说了

网友:
LM339比较器做运算放大是不行的。没啥可研究的了。

339内部已经接好了,使它的线性区很小。
324可以外加电路做比较器用,是功能电路之一。

楼主:
即使用运放构成的积分电路

即使用运放构成的积分电路,我用PROTEL仿真也会发现低频不受温度影响,但高频的输出却受温度影响很大,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P(2011-08-27):
看這帖子,跟聽忐忑似的! 不錯...:D

网友Q:
晕,这帖子真够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