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摄像头输出数据的同步信号

楼主(2007-03-26):
usb菜鸟遇到麻烦了,望各位大虾指教。
我想用普通的qq摄像头(usb接口,数字量输出的)+带DMA控制器的usb接口芯片+一性能还算可以的单片机来采集灰度图像。(请评价)
但还没找到这种摄像头的相关技术资料(您有吗?),请问在这种usb传输中,视频的行同步信号,帧同步信号是怎样得出的?
还有,一般usb摄像头输出的帧频率都挺低的,那么其视频信号是连续输出的还是发完一帧后经过一时间间隔再往外输出数据??
谢谢!!!

网友A:
做产品的话,这个方案是要血本无还的

直接用摄像头里用的那种CCD图像传感器就行了。成品摄像头的同步信号包含在数据帧中,需要解读方可获得,而你对视频信号传输的理解显然基于模拟系统,数字系统是完全不同的,数字视频信号被打包成数据帧依次传输,只要传输带宽足够,是否连续并不重要。

楼主:
谢谢

太感谢了!!!
我不是做产品的,本科还没毕业
这是我的毕业设计题目,必需开发手上这款单片机,用单片机处理图像,晕死我了
选这种摄像头的原因是便宜,好买,如果用芯片级的图像传感器还得自己做镜头,成本也高吧,而且选这种方案能学到点相关东西也满足了。
请教过用芯片级的图像传感器做类似东东的学长,所以理解上有点基于模拟吧。
数字视频信号被打包成数据帧依次传输,这和图像帧不是一个东西吧,那还要在单片机里编usb协议???解读是通过协议完成的吗?
我是不是太菜了,大虾,我会恶补的

网友B:
usb协议里有CAM这一类

貌似是用的同步传输。一般压缩过的码率在300kbps以内,快点的单片+usb1.1就能搞定。只是传输数据包,应该不难搞定

楼主:
谢谢

我得出的信息是:
像摄像头这种usb外设与不自带usb的单片机/dsp通信如果加上一个usb接口芯片的话,接口芯片起到解读usb外设传来的数据帧的功能,从usb接口芯片出来的数据就是有效数据,放这里就是我要的图像帧数据,把它往存储器里写就好了,接口芯片就起到了协议的功能,单片机里就不用管协议了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呢?
如果是这样的,那又怎样识别行信息呢?要提取出各行才能用来做处理啊

网友B:
不是的。。。

USB协议里对设备的类和子类及传输方式有一定的规定。如果你只是用单片机转存那是跟协议无关的,不过你要提取信息的话还是要看CAM类的传输协议。

网友C:
估计楼主是被JS蒙了,觉得买QQ镜头比买CCD便宜。

也许是市场的确少有CCD卖,以至零件比产品贵。
也有实际情况是买个SDRAM内存条比买SDRAM芯片便宜的。某些销售商坑人太甚,弹指之间就能完成的交易,非要砍得顾客一颈血不可。

楼主:
CAM类

6楼: 不是的。。。

USB协议里对设备的类和子类及传输方式有一定的规定。如果你只是用单片机转存那是跟协议无关的,不过你要提取信息的话还是要看CAM类的传输协议。

那说到底还是得编协议啊,usb摄像头把模拟视频信号转成数字信号,(再封成usb的数据包。
而我又把这个usb的数据包拆开得到一个需要用协议提取信息的数据包,然后通过协议解读,)最后才能得到摄像头里面那数字信号的数据。
这条链路里括号里面的工作是不是都是些费力不讨好的无用功,浪费资源?不如用av摄像头了
感觉好不简练,浪费
唯一的好处就是usb摄像头通用些,av的别人做过,不想搞成一样的了

网友A:
廉价摄像头中是根本没有模拟信号的

    CCD直接输出的就是数字信号,接口片也是专用的,这么说吧,做USB摄像头比做收音机简单,就是SMD器件的组装,根本不存在什么设计,不要将其想象的那么复杂,否则怎么这么便宜。CCD成像组件的价格二十多块,这是USB摄像头中最贵的器件。
    CCD和专用USB接口片有数家公司出品,彼此协议不一定兼容,所以基于成品USB摄像头做MCU应用必须解读其协议,而有关资料得找接口芯片生产商,摄像头生产商是不知道的,也不用知道。

楼主:
接口芯片

谢谢前辈了!
我还没拆过摄像头,改天买一来看看
你是说摄像头里面也是一个usb接口芯片?
外面传输用的接口芯片与摄像头内部的接口芯片协议要兼容是吧?
那么兼容的话传到单片机里的图像数据还需要像6楼thw说的那样需要掌握CAM类的知识并解读数据吗?

我还差好远啊...

网友D:
里面一般就两3个芯片吧好象

一般的CCD+AD+USB,COMS的话不用AD直接就是数字信号,用的多的话可能就是一个芯片了

网友D:
拆开的话也许可以提取出同步信号来

拆开的话也许可以提取出同步信号来

楼主:
太感谢了

太感谢了!
不过拆开的话ccd的同步信号也没用吧,因为后面的数据已经封装成usb数据包了,除非卡掉除ccd传感器外的电路,自己做摄像头,是吧?

网友A:
对对,是CMOS图像传感器

前面是我的笔误,小摄像头没有用CCD的,都是CMOS的,直接输出数据。

楼主:
是也

查了上面那电路图芯片
HV7131都是些cmos的传感器
难道这些廉价摄像头都是cmos的?
我还以为ccd的比较普及呢

楼主:
协议

最后还是要写驱动程序

网友E:
要命的是廉价的摄象头好象是不零卖的.

楼主:
廉价摄像头

你指的是什么摄像头啊
用qq摄像头不行吗

楼主:
摄像头

请问谁知道哪有黑白的usb摄像头吗?
我到电子市场看了
被轮流bs了一番
人家说usb的一出来就是彩色的
根本就没什么黑白的
真的就没有吗??
没有的话我的方案就泡汤了!!

网友A:
廉价摄像头都是CMOS的,也都是彩色的

黑白和彩色在这没有成本差别,如此,谁还作黑白的?

网友F:
没关系啊,里只要Y信号忽略CrCb信号即可

楼主:
o

那我得做av摄像头了
彩色的不仅像素高
而且占用ram是灰度的3倍!不管是单片机处理速度它的ram还是扩展存储器都不适应!!!!!!!!!!!!!!!!!!!!!!!!!!!!!!!!!!!!!!!!!

楼主:
meishi

用10万的彩色
照做

网友G:
楼主,按我给的关键词搜索,保证轻松愉快!呵呵

青青木子 武汉万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