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IL里如何进行文件编译

楼主(2007-03-27):
[求助]KEIL里如何进行文件编译
KEIL 编程时
在a.uv里的SOURCE GROUP1
下面有2个c源程序(b.c ,c.c)

我在OUTPUT选项里选生成*.hex选项
不过只能生成一个a.hex的文件

怎么样 分别编译出b.hex  c.hex ???

网友A:
直接用可执行程序吧,写个批处理程序

网友B:
HEX文件已经把代码定位了,所以与工程有关。如果你想分开产生HEX文件,就建立不同的工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