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监测脉动直流上的干扰信号

楼主(2007-03-27):
我要监测有刷直流电机的干扰信号,直流电机的工作电流在3A左右,如何用霍尔传感器来监测直流电机的“火花”,即监测直流电机的干扰信号,直流电机换向脉冲的频率大致在1200HZ左右(电机额定转速2400r/分钟,转子有30对换向片)

网友A:
为什么要用霍尔传感器来监测直流电机的“火花”?

“火花”的频谱很宽,你要哪一部分?

楼主:
楼主: 如何监测脉动直流上的干扰信号

我要监测有刷直流电机的干扰信号,直流电机的工作电流在3A左右,如何用霍尔传感器来监测直流电机的“火花”,即监测直流电机的干扰信号,直流电机换向脉冲的频率大致在1200HZ左右(电机额定转速2400r/分钟,转子有30对换向片)“火花”的频谱在0.5-4k之间,如何用传感器监测

网友B:
一点思路

是否可用直流电机换向脉冲的频率大致在1200HZ左右同时驱动斩波器, 斩波后的部分即为干扰信号. “火花”的频谱很宽, 可再用频谱仪分析.
   当然斩波器也斩去了部分干扰信号,但可以折算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