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奇怪的现象,请大家指教,做一简单的阻容降压驱动LED

楼主(2007-03-27):
有一奇怪的现象,请大家指教,做一简单的阻容降压驱动LED电路,由于用在浴室的浴霸的指示灯用,在做好后表面涂清漆,发现涂过后好多指示灯不亮了,当在烤箱(70度左右后)烘干或放置长时间干燥后,有能点亮,开始认为是油漆质量太差,腐蚀造成,后来有换了几种效果都差不多,难道真的是腐蚀或电路元件有问题?请大家能指教!非常的谢谢!

楼主:
上传简单的线路图片!

楼主:
大家有碰到如此的问题吗?请大家能给予指教!非常的谢谢

网友A:
电阻用大点,100k~200k,4007可不用

注意电阻功率,你用24k,功率要2w多了.

网友B:
把4007跟LED反向并联~~~~电阻稍微加大点,例如47K

网友C:
清漆在未干燥(固化)时导电?

在清漆未干燥时测电阻试试。

网友D:
R1的大小决定

R1可以计算,可由发光二极管的电流和功率决定.

楼主:
非常的感谢各位的指教!我用计算机00的方式实验。。。

非常的感谢各位的指教!我用计算机00的方式实验过,但是我发现好象浸漆后也有这种现象,是漆的质量不好腐蚀吗?大家一般用是什么样的牌子好点啊?谢谢!

网友E:
是否不涂漆时是好的,那么请选择绝缘漆

网友F:
不应该是漆的问题

重点考虑电阻。

网友E:
另外,请计算下你电阻的功率是否足够,建议加大电阻到68K以上

网友G:
去掉d2试试,先计算一下过发光二极管的电流电压

网友H:
LED

清漆是绝缘的,也不会腐蚀环氧树脂,因此与清漆无关,应该是LED问题,既然有的还能亮,则LED没有烧坏,可能是金线与芯片脱开,也可能是芯片与支架脱开,原因可能是LED灯的制造质量问题,或浴霸附加温度过高引起,有些LED灯冷缺后因环氧收缩使脱开部分还能接触。

网友I:
LED的不良率是比较高的。

楼主:
非常的感谢各位的指教!以前不浸漆时LED坏的不是很多。。

楼主:
我们是出厂时检测一下,并没有在浴霸加热的情况下造成的

楼主:
大家在批量检测LED时,一般如何做啊?如何做进厂检验?专

网友J:
这明显和浸漆有关

如果不浸漆就不坏,这明显和浸漆有关。不论是材料还是工艺上的。楼主自己的观察分析力不行不妨找高手。

网友E:
以前不浸漆时LED坏的不是很多?说明你LED质量有问题,LED很难坏

1,请尝试减小电流
2,D2最好反并联在LED上,LED两端尽量不要施加高的反向电压

网友F:
为了降低R1功耗,宜将D2串联之

网友J:
汗,没事也能坏呀.看漏了.

不会是挑最便宜的买吧.这么垃圾的货...

楼主:
LED的质量不行,大家一般是如何检测批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