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用过焊接吸烟仪吗?效果如何?

楼主(2007-03-28):
(无正文)

楼主:
看了淘宝上的价格相差很大,

尤其白光的贼贵!

网友A:
用乙醇清洗

楼主:
效果不知道如何,怎么判断说要清洗了

楼主:
chunyang大侠

你们的工作室是怎么注册的,如何交税等,能教教在下吗?谢谢了!

网友B:
焊接吸烟仪?

偶用过,

网友C:
回四楼

    效果一般在产品中会有说明,如在入口处的一定标准颗粒数是多少,然后经过过滤后出口处的是多少。也可以用测试仪器实测。
    一般来说好的焊接吸烟仪会有预过滤层,这个比较便宜,可以勤换降低使用成本。另外一些吸烟仪会有指示灯,当滤芯无需更换时为绿灯,当需要更换时灯的颜色会改变,当然也有用蜂鸣器提示的。原理也很简单,当滤芯上的灰尘过多时风阻会增加,利用这个很容易设定一些判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