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关于伟福的问题

楼主(2007-04-02):
请问一个关于伟福的问题:在伟福上怎样设置C程序的优化级别?谢谢各位兄弟姐妹!

楼主:
有哪位用过的吗?请教!

有哪位用过的吗?请教!

网友A:
直接敲命令吧……呵呵

要不就挂KEIL,伟福仿真器可以挂keil的,我以前都这么用的。如果不会,你可以到它的主页上看看。

楼主:
谢谢

我知道是可以挂KEIL,我现在也是这么用的,但我想知道在伟福上怎么设定,因为我很多程序是在伟福这平台上做的,对它比较熟.谢谢!

楼主:
mohanwei

你说直接敲命令,我听说好像是要这样的,但我不知道在哪里,敲些什么命令,可不可以说得明白点?

楼主:
有没有朋友知道的?谢谢!

有没有朋友知道的?急需解决此问题,先谢谢了!

网友A:
直接说没意思,告诉你一条捷径吧,看Keil C51编译器手册

如果不喜欢看e文,网上有翻译好的。看#pragma相关的就可以了。以后碰到跟编程相关的问题,看手册是最快速最有效的……^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