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常见的接口,找了半天,不知道学名叫什么,大家帮

楼主(2007-04-02):
(无正文)

楼主:
就是上面那个黑色的

可以防反插的那个插头,一般JTAG上用的 2行20芯或10芯的东西。

网友A:
牛角母插头

你别说成 母牛角插头 哦

网友B:
Try this: DIP20 with lock (female)

网友C:
看的不是很清楚,如果上面没有防呆,应该是杜邦2.54 2*5PIN HOUDSING

网友D:
牛角母插头,IDC10(F)

压合双排插接器10(孔)
一般要声明针脚间距,比如最常见的2.54,2.00或其他规格。

网友E:
好象叫IDC插头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我已经根据大家的提示找到了,
叫    2.54mm简易牛角180度
这是简易牛角,不是传统的牛角

网友F:
带牛角的叫 DC2 ,不带牛角的叫 DC3 。

网友A:
母头都是一样的,只是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