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超大容量的EEPROM和flash

楼主(2007-04-03):
谁用过超大容量的EEPROM和flash

一个应用,要球存储512M bytes以上的数据
数据还要经常更改(一天50~60次左右),每次更改的数据也不大(几十个字节)
在网上找了N多资料,发现flash不能用,因为flash一次必须擦除一个扇区,但是我一次只要更改几十个字节的数据

所以找到了AT28c040,按照他的说明,好像一次可以写入256字节的数据
可能可以满足我的要求

用过这个芯片的大虾,请指点一下,这样的芯片用于存储数据能不能满足我的要求呀?

网友A:
那你准备用1000片AT28c040???

找个SD卡,自己随便移植个带平衡机制的文件系统即可
又大又便宜啊

楼主:
040一片就可以满足我的要求

SD卡我也考虑过,那样的话软件太复杂
我的CPU不是很猛的,所以嘛。。。。只能砍掉SD了

网友A:
AT28c040一片就能“存储512M bytes以上的数据”?

网友B:
040是512K容量的

512M确实得用1000片040。

楼主:
oh,更正一下,是512K,不是512M

oh,更正一下,是512K,不是512M

网友C:
存储器容量释疑

  AT28C040 是512K字节,也就是512Byte 采用页写方式,楼主可采用字节改写的Flash完成相应的设计,如AM29F040B或EN29F040(价格便宜),性价比很重要哟。

网友C:
再补充一下关于大容量存储器

    如果系统真需要512M字节的存储容量,除了SD卡外,也可使用Nand Flash,软件相应简单得多,不需要大容量的SRAM也是可以完成字节写方式的。顺便说一句,存储容量>512K时可选Atmel 公司的DataFlash,如AT45DB161B,2M字节的存储容量,用起来很舒服。

网友A:
512k还叫“超大容量”啊?

网友C:
512K叫大容量还行,不能加超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