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I

楼主(2007-04-03):
P=UI,电度表是怎么计算有功功率的?会不会有纰漏.欢迎回帖讨论.

网友A:
原理可以认为是P=UI

只要电表正常就不会有漏,但机械式电度表一般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会变慢,故电力部门会定期检校,部门作业规程中也有相关规定,当然执行与否就是另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