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3V PCI插槽?

楼主(2007-04-04):
最近实验室做了一块3.3V的PCI卡,但是发现除了最新出来的可以支持64bitPCI的主板,一般的主板上都只有5V的PCI插槽。。。

请问大家知不知道还有那一类一般的主板上,具有3.3V的PCI插槽?

谢谢

网友A:
晕,里看到哪个主板不是3.3V的PCI插槽?

电源5V,但数据都是3.3V的

楼主:
卡位(key)不同啊!

我说的不是电源电压也不是数据电平,5V的插槽卡位在后,3.3V的插槽卡位在前。。晕,你难道没听说通用型的PCI板卡吗?就是有2个卡位的那种

网友B:
换服务器主板,那上面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