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空载的时候电机的电枢电流几乎等于零?

楼主(2007-04-04):
为什么空载的时候电机的电枢电流几乎等于零?
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因为电动机产生的感应电动势和电源电动势相等,就没办法

网友B:
借问楼上大侠一个问题

小型直流电机(DC12V,转子电阻2欧,定子是永磁体)在堵转时电流很大,约为电源电压直接除转子电阻所得电流。
是不是可以直接把电源电压加在转子上,而不要定子(不要永磁体),这种情况来模拟堵转时所产生的电流?

网友C:
替00答

小型直流电机(DC12V,转子电阻2欧,定子是永磁体)在堵转时电流很大,约为电源电压直接除转子电阻所得电流。
不是“约为”,是“就是”。

是不是可以直接把电源电压加在转子上,而不要定子(不要永磁体),这种情况来模拟堵转时所产生的电流?
当然可以。不过时间必须很短,转子是不能长时间承受这么大电流的。

网友B:
哦,谢谢。

谢谢,大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