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 是七路的驱动ic,请问有没有八路的?

楼主(2007-04-08):
如题!请知道的大虾说下,谢谢了!

网友A:
八路!?还新四军呢,哈哈,晕

点这个下→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4/20074816426712.pdf

网友B:
----

2003  7路  一片1块钱   两片2块钱!

2803  8路 一片2.5块钱  听说用得少,量上不去,所以贵!

客户为了成本叫俺用2003的,无语! 板子都布好了,还要改过,无语!

网友A:
7路+一只三极管更便宜哦

网友C:
当时我也为这个问题头大过

8路的方便,7路的便宜,搞得人头都晕了

网友C:
咦,顺便问一下

高端驱动(射极开路)的这种IC有什么常见的?像ULN2003,2808都是低端驱动(集电极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