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前辈]这个简单电路的功能是什么?

楼主(2007-04-09):
请见图,谢谢!

网友A:
方波发生器

楼主:
其频率如何计算呢?哪位可以讲讲吗?

其频率如何计算呢?哪位可以讲讲吗?

网友B:
这个能输出方波?

电容接错地方了吧

楼主:
?愿闻其详

?愿闻其详

网友C:
输入接电源,输出为0

网友D:
如果非门用的不是+12V电源,可以作为+12V电源的上电监测使用

网友E:
这个电路有错。

    门的输入直接接到电源,没见过这种接法。即是作为监测电源的,谁也不会
用一个翻转电压不确定或者离散很大的器件。这样的话,电容C的用途就不能说
明问题了。

    这个电路的关键我认为是看那个电阻的作用,它使电路工作在线性区--放大区。

网友F:
请高手指点^^^

楼主:
请问频率如何计算

请问频率如何计算

网友G:
这个图没办法振荡。输出电平固定为0。

网友H:
有没有搞错?

网友I:
去掉12v就是个标准的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