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手机的外壳是金属的,那他是怎样保证天线的辐射性能

楼主(2007-04-09):
请问手机的外壳是金属的,那他是怎样保证天线的辐射性能的,谢谢
看见现在很多手机的外壳都是用金属外壳的,这样岂不是会影响到天线的RF性能???那么采用什么样的措施可以把这种影响减少到最小,请高人指教

网友A:
你仔细看看就知道了

有辐射窗口的,窗口周围无金属构件。目前流行的内藏式设计已从上位天线转为下位天线,尤其是翻盖型手机。

网友B:
这是最新技术.呵呵.

网友C:
快充电说说

如何整地?

网友A:
无它,大电流充电而已

这得益于电池工艺的进步,但不能过限,否则大大影响电池的寿命和性能。

网友C:
瀑布汗

chunyang老大
俺是让快没电了这个马甲说说他的新技术
嘿嘿

网友D:
偶去年曾经用1000mA充爆过电池

那叫一个爽啊。。。

楼主:
各位老大,介绍一下新技术,扫扫盲

楼主:
就算是开个辐射窗

就算是开个辐射窗,但其它大面积的金属也还是会影响到天线的辐射性能,估计除了把天线匹配,估计其它地方还有改进,高人能不能再指点一下,谢谢先

网友A:
分布参数方面当然有影响了

但可以以整体建模进行研究,天线的形式、结构都要考虑,远非匹配做好就行。建议拆台Moto的V3系列翻盖机看看,其天线结构奇特,为Motorola首创,综合了性能、成本和外观的整体优势,而且是开放式结构,不同于Nokia、Philips等的封闭、半封闭方案。

楼主:
全金属外壳的手机会不会增大了其输出功率的???

楼主:
10楼的chunyang高人

10楼的chunyang高人,能不能发张V3的内部天线图来秀一下呀!!!
若图片太大,发到我邮箱也行,谢谢,software10@163.com

网友A:
我没有照片

曾经帮人修过一部V3,顺便研究了一下而已,照片自然也不会留。

网友E:
晕,V3都会修啊,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