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方程如何解啊

楼主(2007-04-10):
a=kcos(wm+φ)
b=kcos(wn+φ)
已知:a,b,w, m-n的值.未知的为:k,φ
求出k的值(或表达式)。
有人会解这个方程吗。。。。。谢谢了。

网友A:
我晕,你真懒。。

楼主:
******

不是懒啊,真的不会解啊。问了几个人都不会所以才求助的。

网友B:
自己去看高中的三角函数去吧

楼主:
******

我狂晕!!!这是高中的吗???明显反三角,可能还要用什么泰勒公式展开之类的。这是高中的吗???

网友C:
...

a+b
a-b

我也狂晕....还用泰勒公式....

楼主:
******

呵呵,要不帮我试试啊,谢谢了。我太笨了,问了别人也还是不会。关键是要知道φ是未知的,而且只知道m-n的值.
你说的方法表达式中不但引入了φ,而且引入了

网友D:
试验一下

1)arccos(a/k)=wm+alpha;
2)arccos(b/k)=wn+alpha;
3) 1)-2) ==> arccos(a/k)-arccos(b/k)=w(m-n)
4)函数y=arccos(a/x)-arccos(b/x)-w(m-n),用程序数值运算y=0时x值
5)可以用Matlab计算,
也可以先用Matlab画个图估计一下大致位置,再编个程序for循环逼近一下。

网友E:
不知你的数学问题实际工程应用是什么,应根据实际应用

不知你的数学问题实际工程应用是什么,应根据实际应用限定已知条件,缩小解的范围,否则就成了数学家研究的课题,那也太大了。

楼主:
回各位,希望继续帮助啊

回9楼,工程应用是:
对某一时刻一个比较稳定的正弦波采样,期望得到其幅值。

8楼最后得到结果是:
w(m-n)=arccos(a/k)-arccos(b/k)
在这个表达式中只含有一个未知变量k,关键是这个表达式不是K的表达式,
编程也不太好编程吧。

另外6楼仁兄用初等数学帮帮啊,能用初等数学做出来就好了,也不用浪费我
芯片很多时间,我芯片速度不快的啊。。。。。。

另外不知道有仁兄用过matlab没有,可否用它来仿真一下呢?

网友F:
不是任何函数都有初等解

能写成函数形式 Y = fun(X)的变量 y 叫有初等解,但大多数工程问题是得不到的。

显然可以得到公式: w(m-n)=arccos(a/k)-arccos(b/k)          --(1)

你的问题中,你要研究一下 a 和 b 有什么关系(他们是两倍吗?还是正负关系?只有利用这些特殊条件,有可能得到 K 的初等解)

那么如果a,b 没有任何关系,而且数字也很一般,比如 a=0.3452, b=4.234
怎么办? 一般都是有数值分析方法,实际上是逼近法把他转化成高阶方程,然后用计算机来解这个高阶方程。根据要求的精确度来确定展开系数。

我们知道,任何函数都可以用泰勒展开,或牛顿展开。
所以
       arccos(a/k) = a0 + a1(a/k) + a2(a/k)^2 + a3(a/k)^3 +.... (2)
       arccos(b/k) = b0 + b1(b/k) + b2(b/k)^2 + b3(b/k)^3 + ... (3)
你已经知道a,b 随便翻一本数学书推导一下都可以知道 a0,a1,a2,a3,b0,b1,b2,b3...
所以,假定你要求的精确度不高,(2)(3)只取到 a4,b4 ,后面的忽略,你的方程(1)会变为:

     c4(k)^4 + c3(k)^3 + c2(k)^2 + c0(k) + c0 = 0;             (4)

其中 c0 与 w(m-n) 和 a0,b0 都有关系,c1,c2,c3,c4等都可以根据a0,a1,a2,b0,b1,b2...等求出来。

总之,方程 (4)的系数是都可以求出的。如果你精确度要求很高,那么可以得到5阶的方程,6阶的方程。 阶数越高,计算机求解工作量越大。

那么怎么求方程 (4)呢?翻看任何一本《数值分析》课本,都有。网上还有C语言写的原程序。

这样,你就得到了 k 了。

楼主:
感谢了!

gusto这位仁兄分析的好!我明白怎么做了,非常感谢!!!也感谢其它热心回复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