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音叉的振动片的固有(谐振)频率,怎么计算呀

楼主(2007-04-11):
现在我需要设计一种音叉传感器,但是没有类似的设计经验。
希望有经验的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估计在这里实际设计这个东西的人很少,所以应该有经验的

只能给你一点理论上的东西,但这样的话,还不如自己去找相关的书籍或者相关论文更详细。

网友B:
理论可以根据书上公式估算

无外乎长、宽、厚、模量、密度
如果实际结构跟理论要求不完全相同,只能靠有限元计算准确值

楼主(2008-07-18):
问题就是

在网上,网下都找了很久就是没找到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