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的多功能信号发生器

楼主(2007-04-15):
大家好,这是我的毕业设计题目,可我目前为止还没有选到要用的元器件.真是头疼.以前学的是8051可是设计这个用不上.请大家帮帮我都需要什么芯片.最好不贵,老师说还要焊出电路板来.呵呵,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发什么波?pwm可以发一切波

楼主:
正弦,方波,锯齿波都得发呀!16位的ATMEL有什么型号的?

网友B:
建议

单片机+D/A+I/V转换(用运放可以做)+运放做个低通滤波器。外面可加几个按键,按什么键出什么波。这个最简单了。

楼主:


网友C:
楼主是属于没办法帮忙那一类

本来是想介绍用ATmega16之类产生波形的,没想到有“要是直接输入220V的交流电怎么送到单片机里”这样的问题。那么我怎样才能够说明PWM输出经滤波成为某种低频波形?怎样说明如何造出波形函数表?感觉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还得天天讲。

楼主:

可能没有发明白,我的意思是要加一个什么元件才能用220V交流电源驱动,因为老师要求频率可调,幅值也可调.
我是初学者,刚开始弄,不足之处请多关照.呵呵.不过PWM确实不知道是什么.我知道通过8051编程得到波形,可是我学的东西都太简单了,设计的时候用处不大.

网友C:
楼主实在有些可怜

“请大家帮帮我都需要什么芯片.最好不贵”
难道芯片要你自己花钱买?

“老师说要接一个12位的高速DAC”
毕业设计,要什么高速DAC?高速的DAC比低速的可是要贵得多,你们是不是需要自己花钱向学校买芯片呀?

PWM是“脉冲宽度调制”,用这个就是为便宜,少花钱。不过目前的PWM不能产生高速波形,只能用在低速情况。毕业设计,明白原理和方法就够了,为什么老师还要高速?还要16位单片机?

“我的意思是要加一个什么元件才能用220V交流电源驱动,因为老师要求频率可调,幅值也可调.”
我更看不懂了。楼主要用220V交流电源驱动什么?

楼主:

我们的毕业设计最好能把电路给做出来,要自己买芯片来焊电路,当然要考虑成本了呵呵.

网友D:
申请样片~~~

幅值也可调,这个可以用MOSFET

网友C:
最好说详细

把你的毕业设计要求完整地贴出来,一项也不能少,否则没办法帮你忙。
第一步不是选择元器件,应该是确定电路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