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写液晶上的菜单,有哪些原则和技巧,还有忠告

楼主(2007-04-15):
(无正文)

网友A:
其实质就是根据键值安排适当位置显示

你若是用c写,可去找找c的参考书,有现成例子
用汇编写就按上面思路慢慢啃吧
至于结构问题,显示模块是个重头,做成参数式的较易调用,即给定纵横座标及数据,就能在指定位置显示固定大小的数据块.若你还想翻翻花头,只要增加参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