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飞利浦液晶电源电路

楼主(2007-04-15):
老家的一台飞利浦150S5的液晶显示器电源烧坏(220V输入的),放在我的一个
朋友处维修,因烧得比较严重,器件已经看不出标志,此产品早已经停产,配
件也买不到,网上也没搜到相关资料,特向各位求助:

1、电源部分图纸
2、或相似型号产品的电源图纸
3、或此电源用的开关控制IC的型号

谢谢!

网友A:
老大,换个外接的电源好了,如果仅仅是电源的话

大约30左右,如果不是,随便找个差不多的器件换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B:
190CXX的图纸我倒是有,不知道是不是一样

发到你邮箱里

楼主:
谢谢lydyf

to highway: 此电源是多路输出的,外接可能不好弄,而且也不美观。

楼主:
lydyf 提供的150S5的图纸已经收到,非常感谢

但是,很不巧,图中唯独没有我最想要的开关控制IC的型号,这类IC太多了,
没用过很难判断是哪款,现将这部分的图贴出来,请用过的朋友帮忙。

楼主:
这个IC很象是UC3842,但是

1脚是接到220V整流输出端,难道是图不对?郁闷!!

网友B:
我也觉得很奇怪,这个电源应该是采购了其它供应商的

所以关键地方没有型号。1脚接电源可能是芯片内置高压电流源,降低待机功耗
据小弟所知:飞利浦的电源管理ic{GREEN-CHIP}有这一功能,类似的有TEA1507
我看了一下引脚排列,又不是。搂主还是查一查飞利浦做的IC。毕竟这类公司
用自己的芯片可能性很大

楼主:
有没有原来在东莞佳汇视讯的朋友?

这台机是由东莞佳汇视讯电子厂生产的,今天打电话过去,说是这个厂刚刚关闭,人都散了,真实不巧。

楼主:
IC的型号是FAN7601,仙童公司的

找到此电源板的生产厂家(东莞根茂电子)才问到的。

查找过程:
飞利浦液晶-》东莞佳汇视讯电子-》台湾联昌电子-》东莞根茂电子

所谓的名牌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