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IC卡的内部MCU

楼主(2007-04-16):
如果是51的,都是用哪些芯片?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问题有些不着边际。

如果卡的飞利浦的,那么肯定是飞利浦的芯片。但不会是市面上的普通芯片塞进去的,而是专用的固化的

网友B:
我想应该是专用的,

网友C:
就是专用芯片 不是通用51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

我以前没接触过智能卡这方面,具体的芯片并不熟悉